allegro 更新封装失败问题

楼主(2023-07-25):
更DO214AA 新封装失败,提示:
W- (SPMHGE-269): refresh_symbol had warnings,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.

只有将全部DO214AA封装  unplace,再place,封装才有变化,
其他封装也是一样,求解决方法。

网友:
    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,之前有遇到过,封装库ok,库路径ok,更新操作也正确,但就是不能更新器件,,,重新启动试一下,好了。

网友:
    17.2的版本经常遇到

网友:
之前遇到过,试试把能勾的都勾上,再一起更新呢?

网友:
    能不能删掉重新放一下

网友:
    更新封装失败,是因为你的封装是低版本的做的。
    用你现在的版本打开封装,覆盖保存下再更新就OK了。

网友:
    只勾选2.3.6项。

网友:
    老铁   你的超级工具可以分享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