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一个网络的两个通孔不能连接起来

楼主(2023-07-25):
    在PCB走线时,同一个网络的飞线颜色不一样,且只能走到固定的点,ctrl+w调整走线顺序的时候报错ner is not properly connected.图中就是想连接的两个点,但是连接就显示连接失败。

网友:
    会不会把线或者焊盘或者过孔给锁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调整走线顺序?? 改最近點, 而不是依順序.

我这个改顺序的话他会跳Error:net is not  properly connected,实在是没办法了

网友(点评):
可能是鎖定, 先解鎖??

网友B:
    文件发出来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文件发出来看看

还是小白,工程压缩包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是小白,工程压缩包?

可以可以可以可以

网友(2023-09-13):
    看飞线颜色应该是设置了差分对吧,在编辑控制里面,更改“Stub lengths”的状态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