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 Layout的几点经验3

楼主(2023-07-25):
静电防护器件,Tvs件,请靠近端子处摆放,也就是PCB板的输入输出端口,因为这些地方是人体最容易接触到的地方,比如我们的笔记本电脑的HDMI 接口U口VGA接口,电源,雷电等接口处经常会添加一些防静电器件tvs管,靠近端口是将静电释放的,直接在端口处泄放到地上去,因为如果在芯片端,则可能导致板内的一些器件会受影影响,就是提前释放静电,保护电子元器件。

金正宇器械之间的距离需要稍微大一些,晶体在温度下会导致频偏超变大,所以在晶体,Layout时需要注意器件的相关说明,避免靠近发热严重的器件,晶体附近不要走线,如果要走线,则需要将轴线与晶体用地线包起来,始终走线,最好不要跨层走线。

IC底部有散热的,需要在PCB上做焊盘散热,有条件的,可以多打些过孔。

连接端子走线出线,请增加泪滴,否则阻抗不连续情况下会变得更差,增加内地的目的是在于使走线逐渐的右粗变细或者右细变粗,不是直接变化,增加泪滴也可以一定程度的增加汗斑的牢靠性。

网友:
    最难画的就是高速线

网友:
    :D:D:D:D:D:D:D: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