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佬你们用过阻抗分析仪吗?

楼主(2023-07-26):
如题
各位大佬请问你们用过阻抗分析仪吗?
您是用阻抗分析仪来干什么的呢?

谢谢

网友:
    阻抗分析仪测得的阻抗包含阻抗幅值,实部,虚部,以及由电压和电流造成的相位(差)。根据等效电路模型,一些阻抗参数包括电导,电感和电容,即可被轻松的计算并显示出来

网友:
    阻抗分析仪是一种电子测试仪器,它可以测量复数电阻随测试频率的变化。阻抗是表征电子元器件,电子电路和元件材料的一个很重要的仪器,

网友A:
阻抗分析仪测阻抗幅值,实部和虚部

楼主(2024-02-19):
引用 网友A:
    阻抗分析仪测阻抗幅值,实部和虚部

    您测试的是什么信号呢?

网友B:
    测过电阻、电容的寄生参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测过电阻、电容的寄生参数

是测什么产品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是测什么产品呢?

产品?你是说具体的电阻、电容型号?就是普通的标贴电容和引线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产品?你是说具体的电阻、电容型号?就是普通的标贴电容和引线电阻

    表贴电容,打错字了,更正一下

网友:
    用來分析阻抗!

    Impedance Measurement Handbook.pd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