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速线内外层Shape to Line 间距不一样

楼主(2023-07-26):
    如图:一组高速线的 net class,设置的Shape to Line 间距为8.5mil。表层间距为8.501-8.502mil(可接受范围),但是内层间距却在8.52-8.56mil不等。请问为什么会造成这种误差呢?怎么消除?版本是16.6

网友(点评):
是你量的角度問題(未和物件成90度.), 又是弧, 請相信軟體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測量時兩點成線時, 未和物件成90度直角. 所以不準. 別多心了.

老师我有两个疑问:1、为啥表层的误差就没有这么大呢? 2、怎么设置才是两点之间最近距离,现在它是自动量取的转弯处

网友(点评):
1.是格點問題,鎖死角度. 2.是點取兩點問題, 不是使用AUTOCAD 無解. 3.ALLEGRO 新版可以設拉線立即間距提示.

网友(点评):
重點可以推擠線.

网友:
    这一点点误差可以忽略了,  板厂腐蚀铜也有误差那怎么算

网友:
    这点误差,板厂估计都忽视

网友:
    斜线,弧形线间距有误差

网友:
    有没有一种可能:测量时,FIND面选择的不止shape和cline 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