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请问SIwave仿真信号时VRM该怎么设置?

楼主(2023-07-26):
    通过siwave的SIwizard仿真眼图,需要添加CPU和DDR的供电电源,
    VRM设置只能设置供电IC,我的电源是通过芯片和电阻转接的,该怎么设置?设置PMIC为VRM吗?Supply voltage该设置成PMIC输出电压值还是DDR供电电压值?
再就是CPU有多路供电,VRM该设置哪个?
希望大神们可以指导一下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