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MT贴片加工中造成虚焊和冷焊的原因有哪些?

楼主(2023-07-26):
在SMT贴片加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焊接不良,比如虚焊、冷焊现象,这些不良的产生会影响加工产品的品质,需要加以解决。下面贴片加工厂_安徽英特丽小编简单介绍一下如何处理虚焊及冷焊现象,一起看下去吧。

    一、什么是虚焊

虚焊也被叫做假焊,顾名思义,在焊接过程中因细节处理不到位,导致表面焊接光滑但实际焊点内部出现不完整现象。

    二、造成虚焊的原因

1、电子元器件或焊盘品质不良,无法进行良好接触。

2、回流焊接中温度控制不合理,预热时间短,升温快。

3、印刷时出现错误,印刷位置或锡膏量不符合要求。

4、印刷后未及时进行焊接,锡膏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,活性挥发,杂质增多。

    三、针对虚焊的处理措施

1、优先选取优质的电子元器件及PCB板材质。

2、合理控制回流焊升温速度。

3、调整印刷机的刮刀压力和方向。

4、印刷后的线路板及时进行焊接。

四、什么是冷焊

    冷焊是SMT贴片加工时出现的一种不良现象,主要表现为焊料在流动中出现凝固,未形成任何金属合金层,只是单纯的堆积在线路板上,未完成电子元器件与焊盘粘接。

五、造成冷焊的原因

1、回流焊接时加热温度不合理,过大或过小,锡膏张力不均匀。

2、回流焊接时预热时间过长或预热温度过高。

    3、未按照要求保存锡膏等焊接材料,导致变质。

    六、针对冷焊的处理措施

1、合理控制焊接的预热温度、时间及加热温度,完美挥发锡膏的活性,完成焊接。

    2、妥善保存锡膏,按照要求冷藏保存,在使用时需经过回温、搅拌步骤,做到合理使用。

网友:
    锡膏质量不好喝温度控制不好就很容易虚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