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线时,options下的Line width里的线宽能删除不

楼主(2023-07-26):
走线时,options下的Line width里的线宽能删除不?

网友A:
    To delete the line width value in the drop-down list, select the line width value, delete and press Enter. Click Yes to confirm the deletion. You can only delete user added values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To delete the line width value in the drop-down list, select the line width value, delete and press  ...

谢谢指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