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 Layout的几点经验3

楼主(2023-07-28):
关键信号不要打过孔,可以牺牲掉一些不重要的信号的走线,是的,关键信号走线完整

关键信号火元件的背面铺地,不要走线,避免干扰,设计有金手指的PCB不做喷漆工艺,最好做镀金或沉金。

关键元器件如mcu,应该尽量摆放在PCB的中间。

零件最少距离板边3到5毫米,防止机械应力在封板时损伤。

电源低压跟高压分开,需要保证足够的安全距离,关键的地方要考虑到爬电距离必须足够。

开关电源芯片尽量靠近开关,变压器距离越短越理想。

网友:
模拟地和数字地一定要处理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