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怎么和原理图关联

楼主(2023-07-28):
allegro和原理图关联,怎么可以像pads一样方便?难道每次打开allegro和orcad,都要导入网表才可以关联吗?
pads每次打开只需要点击下面的图标就可以关联了,很方便,原理图中选了网络或者器件,PCB中就自动亮了。不知道allegro有没有类似的操作?希望熟知的大神可以不吝指教!

楼主:
这是pads logic 关联的地方

网友A:
    如果allegro和orcad是用第一方网表生成的PCB,默认就会自动关联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allegro和orcad是用第一方网表生成的PCB,默认就会自动关联

    还真是,万分感谢!!!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