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MT中的若干问题求教?

楼主(2023-07-28):
    各位大神们:
教一个贴片工艺问题,PCB上做一个大通孔(比如0.8mm孔径),为了增加其通流能力,把这个通孔也开钢网,让焊锡在贴片厂加工的时候流进去填满,是否可行?避免自己后续手工补焊锡

网友(点评):
是可行的,在鍍金板會更明顯.

网友(点评):
應該這樣說, 單純要吃錫是完全可行(單純增加電流量和散熱.), 但用在 RF遮蔽罩 或 IC散熱PAD, 建議單面綠漆蓋孔(沒打開防銲那面).

网友:
    不行,SMT焊接的时候锡会流出

网友(点评):
已經有加錫膏, 沒流出問題, 一般流出問題是通孔未加錫膏, 又通孔未塞孔而靠近SMD的pad, 才會把SMD的錫膏吃掉.

网友:
    大概率漏锡膏到对面,0.4mm孔径是个临界值,建议开几个0.3mm的小孔。

网友(点评):
不走SMT, 直接電鍍填孔也是一種選擇, 只是單價問題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