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在PCB图纸外面出现如下图所指的长方型块是啥作用的。双击后看属性如下图右则所...

楼主(2023-07-29):
    请问在PCB图纸外面出现如下图所指的长方型块是啥作用的。双击后看属性如下图右则所指的。不知道是做什么的作用。求大神指教一下。

网友:
    你如果是使用的多个原理图纸,那么每一个方块对应一个图纸名称。使用层次图方式,每一个方块对应一个图(room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