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17.2 PCB不能保存

楼主(2023-07-29):
    各位大师,我新装了cadence 17.2 ,用allegro打不开PCB文件,新建的PCB也不能保存是什么问题?点击保存出现 图片1,再点击OK出现图片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目前看來是預設用ORCAD LAYOUT 開啟, 非 ALLEGRO, 其他路徑問題沒現場看不知.

多谢回复!
估计是软件安装有问题,我卸载了17.2,重新装了17.4,可以打开文件,也可以保存了,

但现在有个新的问题请教一下啊,

    现在创建一个PCB文件保存,但是用AD导入这个PCB文件时,却不能导入,出现下面的对话框,是什么问题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    多谢回复!
估计是软件安装有问题,我卸载了17.2,重新装了17.4,可以打开文件,也可以保存了,

    有一点可以确认,AD的导入功能是正常的,因为我导入了别人发给我的一个文件就没有问题

网友(点评):
1.AD版本有限制對應allegro版本. 2.使用阿狸狗降版本有風險不一定能完整轉AD, 要會排除基本異常.

网友B:
    需要把文件降到16.6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需要把文件降到16.6

    我用了吴川斌的阿狸狗降版本工具降位16.6,并显示已经降版本成功,但还是不能导入AD,AD出现同样的弹窗

Downrev rev 17.4 to rev 16.6 database - 111.brd
    - Warning: Some Constraint Manager data and/or new Cross section data may be lost.
        - Warning: Removed property MINIMUM_SHAPE_EDGE_ANGLE.
        - Warning: Removed property MINIMUM_LINE_TO_PAD_ANGLE.
    - Warning: Removed property MINIMUM_LINE_TO_SHAPE_ANGLE.
        - Warning: Removed property MINIMUM_LINE_TO_LINE_ANGLE.
        - Warning: Removed property DFF_MAX_VIA_ALGN_TOL.
    - Warning: Removed property DFM_DFLT_VALS_SET.
        - Warning: Removed property DFF_OVERLAPPED_SOLDERMASK.
    Downrev was successful. Database converted to revision 16.6.
Database saved as - 111-16.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