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,这个符号是什么元器件?

楼主(2023-07-30):
上图中G1,G2,G3是什么器件符号?谢谢大家先!

网友:
    浪涌保护器件。

楼主:
    多谢版主,确实是防浪涌的器件,以前就知道压敏电阻和tvs都不是这个符号,今天又找了好久,这个属于陶瓷气体放电管,GDT(gas discharge tube)

网友:
    浪涌保护器件

网友:
    气体放电管

网友:
浪涌保护器件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