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CBGA在APD里创建的DIE是否应该和芯片top层上下镜像?

楼主(2023-07-31):
    FCBGA在APD里创建的DIE是否应该和芯片top层上下镜像?不然倒置时bump怎么对应到位

网友A:
    右键属性里找找

网友B:
    要看netlist的资料给的视图方向决定你是不是需要对DIE symble mirror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看netlist的资料给的视图方向决定你是不是需要对DIE symble mirror

应该是俯视看Die的TOP level输出的网表,这种情况需要镜像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右键属性里找找

找镜像功能吗?

网友C:
    要看给你的坐标是face up的,还是face down的,face up的就要翻转一下,face down的就不用反转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要看给你的坐标是face up的,还是face down的,face up的就要翻转一下,face down的就不用反转

    ganxieganxi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