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HFSS差分过孔仿真为什么阻抗曲线不降反增???

楼主(2023-08-01):
    按着参数设定完毕以后无论如何也仿真不出下图里这样的结果。而且不太理解,过孔不应该是有明显的阻抗降低吗,怎么还反而阻抗升高了呢?有木有大神给讲讲咋回事(拜托拜托~)

网友A: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 ... &highlight=HFSS
    这个比较详细,你可以看一下

网友B:
    不是孔的阻抗升高了,而是走线阻抗低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672593&highlight=HFSS
这个比较详细,你可以看一 ...

    谢谢♪(・ω・)ノ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是孔的阻抗升高了,而是走线阻抗低了

哦哦!谢谢解惑~ 再请问一下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走线阻抗突变这么多呢?我自己仿真的时候,曲线上只有过孔阻抗降低的过程,似乎并没有看见走线的阻抗升高。。

网友C:
    加不了你好友,HFSS问题可以一起讨论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加不了你好友,HFSS问题可以一起讨论下

不好意思。。我现在还没有那个权限,可以加我的QQ:419310159

网友D(2023-09-06):
    diff trace 阻抗没有控制好。VIA过孔阻抗,也没有控制好。从图看trace阻抗是85ohm,那via阻抗也应该是控制在这个目标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diff trace 阻抗没有控制好。VIA过孔阻抗,也没有控制好。从图看trace阻抗是85ohm,那via阻抗也应该是控制 ...

谢谢解答~现在理解了,这里应该用了deemed,前后一段属于走线,中间凸起部分是过孔。过孔不一定会导致阻抗降低,要看各个过孔各个元件的电器属性对过孔阻抗造成的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