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11上装的allegro有蓝色底色

楼主(2023-08-01):
在win11上装的allegro,选择项有蓝色底色,强迫症表示不能接受,求大神指点怎么去掉,谢谢啦!图片不会上传了,等我研究下怎么上传图片

楼主:
图片上传如下

网友A:
默认都是蓝色底色,蓝色挺好看的

网友:
你参考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默认都是蓝色底色,蓝色挺好看的

    我不想要底色,之前用win10没有底色,现在换win11了有底色不习惯

网友B:
    这个跟你电脑背景主题颜色有关,设置下就可以了 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这个跟你电脑背景主题颜色有关,设置下就可以了 。

    怎么设置,折腾了半天了也没找到咋设置,百度也百度不出来,求解

网友(2023-09-27):
    习惯就都可以了

网友:
    我反而觉得那个底色蛮舒服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