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 的CIS界面不能预览PCB封装,是为什么

楼主(2023-08-02):
    orcad 的CIS界面只能预览原理图封装,不能预览PCB封装,是为什么?

网友A:
    要到Capture.ini文件中设置好库路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到Capture.ini文件中设置好库路径

路径设置是正确的。已经找到原因了,在view里勾选footprint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