阻抗等长问题

楼主(2023-08-02):
    请教各位,什么样的信号需要控制阻抗,又有哪些需要既控制阻抗又要等长

网友:
    有速率要求的信号线组需要控制等长,在一个时序信号内,一组线的传输速率越高,PCB中的布线对其速率影响越大。所以一般传输速率越高,需要做的等长就越精确;
    而阻抗控制是为了信号传输的质量考虑,如果信号比较重要,且传输容易失真,丢失,受其他因素干扰变得不稳定,就需要控制阻抗了。

网友:
    要考虑信号完整性问题的就要控阻抗。传输延时大于边沿六分之一的情况。要等长看手册吧

网友:
    有时延要求的需要控制等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