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yer2到Layer3的core是5.1mil,可以用0.1mm的2阶埋孔吗?求解~~

楼主(2023-08-02):
Layer2到Layer3的core是5.1mil,可以用0.1mm的2阶埋孔吗?求解~~

网友(点评):
2-3可以, 但3-4就不行了.

网友A:
    这个线宽和孔径是可以的

网友(点评):
线宽?? 是厚度.

网友B:
    2阶,那就是1-2.2-3,通常盲孔的厚径比要小于1:1的,我理解5.1可能不行吧,通常都做0.8:1,差不多3mil厚度

网友(点评):
大哥, 我們在說"2阶埋孔", 不是"盲孔"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这个线宽和孔径是可以的

    板厂要求的HDI孔的厚径比不是1:1吗?难道埋孔的厚径比不一样??

网友C:
    孔太小了,4mil的孔一般是没办法用钻头钻出来的,用激光5.1mil又烫不穿。建议和板厂确认。

网友(点评):
大哥5.1mil是層的厚度, 不是孔徑.

网友:
    一般是1:1,跟板厂制程能力相关,最好与板厂沟通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    孔太小了,4mil的孔一般是没办法用钻头钻出来的,用激光5.1mil又烫不穿。建议和板厂确认。

    用激光,5.1mil层厚烫不穿。国内工艺3mil厚度比较稳妥。有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2阶,那就是1-2.2-3,通常盲孔的厚径比要小于1:1的,我理解5.1可能不行吧,通常都做0.8:1,差不多3mil厚度

首先1-2是盲孔。2-3层5.1mil,做2阶埋孔?这是啥操作,咋看不懂呢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