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大电流的PCB走线处理?

楼主(2023-08-02):
    有一个电源板子,需要过约80A的电流,PCB面积不够不够怎么处理确保其载流能力?:lol

网友:
    80A的电流,
    这电流太大了,难搞

网友(2023-10-26):
    可以使用6层板,6层一起走线,再线上打通孔连接;然后生产时要求重铜厚2oz,2oz铜厚100mil走线能过6A,6层能过36A,每层走线都超过250mil就能过80A的电流了;如果板厂能做4oz的铜厚,板层使用4层板,走线250mil也行,或者6层板,走线150mil也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