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CIS库问题,原理图symbol无法关联PCB器件

楼主(2023-08-03):
    在使用CIS库时,原理图可以成功调用symbol,同步网表器件封装可调用,在原理图中选择调用的part时,PCB封装不高亮处于不关联状态,PCB上高亮器件封装可以关联原理图,请问有知道原因的吗?使用版本17.2,库路径文件夹有空格,不知是否跟这有关系& Q4 q4 C' x! X: A. h

网友:
    原理图使能交互布线原理图生成网表PCB导入网表解决方案:allegro原理图和PCB交互布线方法如下点击菜单栏Options->Preferences…勾选Miscellaneous->IntertoolCommunication下面的方框,使能交互布线3.点击Tools->CreateNetlist…4.生成网表,注意生成网表不能有错误4.打开PCB文件,点击菜单栏File->Import->Logic导入网表5.找到网表所在文件夹6.导入网表,注意导入网表不能有错误7.结果嵌入式硬件pcb工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