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疗耗材如何防止被非法替换

楼主(2023-08-03):
想问下,医疗耗材如何保证不被非法耗材替换呢?

网友:
    这种话题在这里讨论合适么?

网友:
    所谓医疗耗材是指哪一方面的耗材,具体一点

网友:
    知识产权保护

网友:
    耗材保护是个难题,可以考虑下认证类或者代码移植类的方案

网友:
    ID识别,同一ID计次,超过则认为非法ID

网友:
    那两种方案是如何是实现的?

网友:
    加密芯片比如凌科芯安的LCS4110R就比较好用,可以代码移植,也可以认证

网友A:
    方案有缺点是?有何不同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方案有缺点是?有何不同呢

认证类是传统方案,一般是设备端发送随机数A,获得加密结果B,判断是否符合预期,符合就认证成功,不符合就失败。 而代码移植类相对来说,安全性较高,是通过代码分离保护(设备+安全芯片端)分别保护的

网友:
    能具体讲讲,对po解来说有啥不一样

网友:
    认证类的主体是设备端,因为最后有个认证成功点,那么这个点就成了关键。关键点在设备端,存在弊端

网友:
    哦,是不是说本来想保护A,但是关键点还在A,那么对耗材的判断程度就弱了呢

网友:
    对,关键点如果被发现被破解,那么方案就失效了 。

楼主:
    代码移植有有何不同,线路上是不是也会有问题

网友:
相当于A B分别执行不同功能,结合起来实现完整的应用功能。线路数据保护,是每颗安全芯片都要处理的,即:传输数据要满足  1、动态变化随机性  2、芯片内部功能有一定复杂度,这样就好很多

网友:
仔细看,肯定代码移植更好,缺少哪部分都不行

网友A:
有什么推荐吗 是国内还是国外设计的更好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什么推荐吗 是国内还是国外设计的更好些

加密芯片国内的就很好,国外一般不支持这种代码移植的方式的

网友:
有个伙伴之前推荐过LCS加密芯片,说他家的就很好

网友:
北京的一家公司,好像做了快20年吧,好些年前就听过,方案不错的,可以试试

网友:
防po解还是有一定的需求的

网友:
已收藏,以后开发时就多了份保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