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yperLynx] HyperLynx SI/PI Guide中文版vx2.13

楼主(2023-08-04):
哪位大神提供下HyperLynx SI/PI Guide中文版呢?

网友A:
    我公司用的都是英文版的,常用的操作就那么多,用一用就熟悉了

网友(点评):
是用原廠英文說明和範例檔案.最直接符合版本.

网友:
    用原厂英文的说明书,你就是最响亮的崽

网友(2023-09-24):
    提供自己写的操作总结,才是最亮的崽

网友(2024-05-09):
引用 网友A:
    我公司用的都是英文版的,常用的操作就那么多,用一用就熟悉了

很牛的大佬

网友(2025-01-20):
    基础的操作最好有教程,然后在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再慢慢查文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