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快速实现CAN总线故障定位?这3种方法了解下!

楼主(2023-08-04):
总线故障

CAN总线故障的原因多种多样,如节点发送周期异常、节点掉线甚至整条总线被拖垮。一个故障节点或者隐患节点往往会危害到整个产品的安全,如新能源车的控制总线中,故障节点导致仪表盘数据更新滞后、显示错误导致司机判断错误引发道路安全事故。

图1 总线故障案例

  故障定位方法

方法一:将CAN节点一个一个往总线上接,每接一个节点后观察、测试总线通信状况。该方法相信是绝大多数现场应用工程师都有尝试,往往可以零成本揪出问题节点。以上方法虽然非常简单,但弊端也很多。其一,当总线节点过多或者总线布线复杂时往往使工程师抓狂;其二,假如故障原因是各节点容抗、阻抗控制不好导致的,往往多个节点的累积效应才导致问题出现,因此最后一个挂上去且总线出问题的节点不可避免要“背锅”。

图2 节点依次接入总线

方法二:根据特征电平判断错误原因。从波形上对通信错误的诊断往往是最直接、高效的,但这依赖丰富的现场经验,笔者此处列举几个CAN波形案例供参考。

图3错误帧是在帧结束位置出现电平台阶。此错误由主动错误标志+错误标志叠加而成,二次抬高的是?6?个连续显性电平,因某节点错误后全局通知,各节点错误标志叠加造成的。通常,当节点受较强的电磁场干扰后易发生此类错误,如变频器、逆变器、电机等功率器件。此时,我们亦可配合FFT分析工具分析干扰频点,以此定位到干扰源并屏蔽它,如图4。

图3 帧结束波形台阶

图4 FFT分析干扰频点

图5错误帧波形边沿出现抖动,此错误一般是长分支导致。在一字型总线网络拓扑布线完整且两端各匹配120欧终端电阻情况下,为了再将远端新节点接入网络使用一根较长通信线直接接入CAN网络,此节点将带来长分支问题。一般地,长分支仍需要做阻抗匹配,更好的方式是从两端延长通信线接上该节点,仍“手挽手”保持一字型网络拓扑。

图5 长分支导致边沿抖动

图6波特率异常(位宽度从2us突然变成1.6us),导致位错误引起错误帧。位宽的不稳定是波特率不稳定导致的,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晶振问题,建议更换晶振测试。

图6 波特率偏差引起错误帧

方法三:使用CAN转换器或接口类产品辅助排查。简单的故障排查一般我们采用USBCAN卡解决,通过抓取总线上的报文分析故障节点。极端情况下,一个故障节点往往能直接拖垮一个总线,总线上将无任何数据,此时怎么通过抓取报文解决问题呢?通过一个多路的CAN集线器能解决以上问题。CAN集线器的每个CAN接口都是一个独立的CAN节点,一路CAN的严重故障不会导致所有节点不能进行数据收发,此时不能正常发出数据的节点可判定为故障节点。

图7 CANHUB提供8路独立CAN网络

  总结

以上内容为工程师呈现几种常用的CAN总线故障定位方法,从便捷、成本、高效方面考虑,笔者优先推荐方法三。此外,CAN集线器也兼顾中继器、信号放大器的作用,把多个节点拆分到不同独立的CAN总线上能消除负载集中,有效减小总线故障的发生。若您有更好的CAN总线故障排查方法可在文章下方留言,与广大工程师交流分享。

图8 CANHub-AS8应用实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