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布局有哪些原则?8大实用PCB布局技巧分享!

楼主(2023-08-04):
  PCB布局有哪些原则?8大实用PCB布局技巧分享!

  今天,小编将在这篇文章中为大家带来PCB电路板布局技巧和原则的有关报道,通过阅读这篇文章,大家可以对它具备清晰的认识,主要内容如下。

  1、布局合理
  在PCB的排版设计中,元器件布设是至关重要的,它决定了板面的整齐美观程度和印制导线的长短与数量,对整机的可靠性也有一定的影响。PCB元器件布局应该遵循的几条原则是:
  元器件在整个板面上分布均匀、疏密一致。
  元器件不要占满板面,注意板边四周要留有一定空间。留空的大小要根据PCB的面积和固定方式来确定,位于印制电路板边上的元器件,距离PCB的边缘至少应该大于3mm。电子仪器内的PCB四周,一般每边都留有5到10mm空间。
  一般,元器件应该布设在PCB的一面,并且每个元器件的引出脚要单独占用一个焊盘。
  元器件的布设不能上下交叉。相邻的两个元器件之间,要保持一定的间距。间距不得过小,避免相互碰接。如果相邻元器件的电位差较高,则应当保持安全距离。一般环境中的间隙安全电压是200V/mm。
  元器件的安装高度要尽量低,一般元器件的引线离开板面不要超过5mm,过高则承受振动和冲击的稳定性变差,容易倒伏或与相邻元器件碰接。
  根据PCB在整机中的安装位置及状态,确定元件的轴线方向。规则排列的元器件,应该使体积较大的元件的轴线方向在整机中处于竖立状态,可以提高元器件在板上固定的稳定性。
  元器件两端焊盘的跨距应该稍大于元件体的轴向尺寸。引线不要齐根弯折,弯脚时应该留出一定距离(至少2mm),以免损坏元器件。

  2、制作循环小
  循环,尤其是高频循环,应尽可能小。小环路具有较低的电感和电阻。在地平面上放置环路进一步降低了电感。具有小环路可减少由$$ V = L frac {di} {dt} $$引起的高频电压尖峰。小环路还有助于减少从外部源感应耦合到节点中的信号量,或者从节点广播的信号量。除非您正在设计天线,否则这就是您想要的。同时为运算放大器电路保持较小的环路,以防止噪声耦合到电路中。

  3、去耦电容放置
  将去耦电容尽可能靠近集成电路的电源和接地引脚,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去耦效率。放置更远的电容会引入杂散电感。从电容引脚到地平面的多个过孔会降低电感。

  4、开尔文连接
  开尔文连接对测量很有用。开尔文连接在精确点处进行,以减少杂散电阻和电感。例如,电流检测电阻的开尔文连接正好放在电阻焊盘上,而不是放在走线上的任意位置。虽然在原理图上,将连接放置在电阻焊盘或某个任意点可能看起来相同,但实际走线有电感和电阻,如果不使用开尔文连接,可能会导致测量结束。

  5、远离模拟迹线保持数字和噪声痕迹
  并行迹线或导体形成电容。放置在一起的轨迹电容耦合在迹线上的信号,特别是如果信号是高频的话。保持高频率和噪声轨迹远离不需要噪声的迹线。

  6、接地不接地
  接地不是理想的导体。注意将嘈杂的地面远离需要安静的信号。使地线足够大以承载将流动的电流。将地平面直接放置在信号走线下方会降低走线的阻抗,这是理想的选择。

  7、通过尺寸和数量
  过孔具有电感和电阻。如果您要从PCB的一侧布线到另一侧并且需要低电感或电阻,请使用多个过孔。大通孔具有较低的电阻。这在接地滤波电容器和高电流节点时特别有用。使用像这样的通孔尺寸计算器。

  8、使用PCB作为散热器
  在表面贴装元件周围放置额外的铜,以提供额外的表面积以散热更多有效率的。一些元件数据表(尤其是功率二极管和功率MOSFET或电压调节器)有使用PCB表面积作为散热片的指南。

  以上所有内容便是小编此次为大家带来的有关PCB电路板的所有介绍,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它的内容,不妨在我们网站或者百度、google进行探索哦。

网友:
    布局是最重要的,布局好,后面的走线也会很方便

网友:
    不同产品的布局要求不一样。对于高密度的产品很难做到。比如手机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