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J45封装问题

楼主(2023-08-04):
这个坐标是标错了吗。我看其它家的单口基本也是这样的。求解

楼主:
    是的 孔径是 1.8,但看那个间距只有1.78,竖排两PIN 间距 ,那应该 1.8的孔应该比1.78大吧   问题在这里。

网友(点评):
尺寸對就好, 重點它不是使用AUTOCAD(重點:沒叫你去套圖.), 有時是使用一般繪圖軟體來繪圖, 意思到就好.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    是的 孔径是 1.8,但看那个间距只有1.78,竖排两PIN 间距 ,那应该 1.8的孔应该比1.78大吧   问题在这里 ...

    恩谢谢   就是如果没参考第一次做这个封装会很困惑

网友(点评):
再跟你說明一下, 這尺寸不是正常mm尺寸(不會用到小數點二位.), 這是經過mill尺寸轉換後才有的小數點. 如: 1.02mm=40mill是正確尺寸, 40mill=1.016mm 所以取1.02mm(四捨五入)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