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里怎么让泪滴一直在走线上

楼主(2023-08-07):
    如题,allegro 里加好泪滴后,走线一移动,泪滴就掉了,怎么让泪滴一直在走线上?

楼主:
    我见过有这样的哦,泪滴始终在走线上,移动一根线后立马自动补回去

楼主:
    找到了,在设置泪滴的位置,把Dynamic选项勾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找到了,在设置泪滴的位置,把Dynamic选项勾上

    哈哈,刚好也有这样的困惑,谢谢解惑

网友A(2024-04-23):
引用 楼主:
    找到了,在设置泪滴的位置,把Dynamic选项勾上

弱弱的问下,这是17.2才有吗。16.6没见到动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弱弱的问下,这是17.2才有吗。16.6没见到动态

    16.6也有,routing-gloss-parameters。弹出菜单栏点击红色框就弹出自动添加泪滴的参数设置了。蓝色框勾上就是动态泪滴。设置好之后点击一下绿色框gloss就自动添加泪滴了。添加泪滴最好只勾选添加泪滴这一栏

网友(2024-06-06):
引用 网友B:
    16.6也有,routing-gloss-parameters。弹出菜单栏点击红色框就弹出自动添加泪滴的参数设置了。蓝色框勾上 ...

    感谢回复!学习了

网友:
    allegro从来没用泪滴,因为太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