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package designer里怎么修改过孔网络呢

楼主(2023-08-07):
allegro package designer里怎么修改过孔网络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插件

可以分享下吗?只找到PCB的skill

网友B:
Derive assignment 用这个指令就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erive assignment 用这个指令就可以

命令找到了,具体怎么操作可以讲下吗?

网友B:
点击这个命令 然后框选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点击这个命令 然后框选就好了

比如这个孔的网络是GND,我想改成DQ_63,怎么用这个命令修改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比如这个孔的网络是GND,我想改成DQ_63,怎么用这个命令修改呢?

首先要把所有VSS和via连接的地方删除 特别是shape,然后via就会变成 dummy net,这样你直接把DDR DQ和via连一下就好了
一般发生你这样的情况都是刷新ball map导致的,这时候用Derive assignment就不太适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首先要把所有VSS和via连接的地方删除 特别是shape,然后via就会变成 dummy net,这样你直接把DDR DQ和via ...

好的,了解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