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ump的直径大小具体是参考bump pad哪个层?

楼主(2023-08-07):
    bump的柱体或球体直径大小是参考bump pad哪个层? 开窗、UBM或者ap ?同时,我想知道一般100×100um的bumppad对地电容是多大?

网友:
    bump是bump,设计档案里面又不会直接画bump,你说的那些层都是bump pad 或者bump pad opening,和实际bump size不是一个

网友(2025-02-12):
    bump 尺寸一般是设计定的,需要考虑其通流阻抗,然后再根据封装厂的design rule 确认UBM ,开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