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kill 怎么获得钻孔文件的名称

楼主(2023-08-08):
    怎么获得钻孔文件的名称呢?我想出完制版文件后直接用skill进行分类
    光绘可以用   axlGetParam("artwork")->groupMembers  获取所有层名称,钻孔文件名称改怎么获得呢?

网友(点评):
忘了說ncdrill 槽孔(*.rou) 檔案 ,也一樣, 請注意.

网友A:
    编写skill ,太难了
    我们公司有专门的SKILL工程师,我们只需要提需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编写skill ,太难了
    我们公司有专门的SKILL工程师,我们只需要提需求

    你们真好,我只能自己学一下

网友:
    钻孔文件名称有固定格式,自己拼一下就行。

    The generated files use the following name convention:

    <name>-<l1>-<l2>-<type>-<plate><-len>.drl
    where

    <name>

    Specifies the base name of the TAPE-FILE parameter specified in nc_param.txt.

    <l1>-<l2>

    Specifies the numbers of the drill start layer (<l1>) and the drill end layer (<l2>).

    <type>

    Specifies a non-standard drill –either laser, plasma, punch, or other –as defined in the Padstack Designer, which outputs as <name>-laser, <name>-plasma, <name>-punch, and <name>-other.

    <plate>

    When you generate separate files for plated and non-plated holes, filenames for the latter include np.

    <len>

    Specifies length if single file is break into multiple files due to exceeding file LENGTH specified in nc_param.txt

    For example, a 6-layer board with a TAPE-FILE parameter of /home/xyz/drill.drl in nc_param.txt outputs the following drill files to the /home/xyz directory:

    drill-1-6-laser-np.drl

    drill-1-6-plasma.drl

    drill-bd-top-<l2>.drl (backdrilling)

    drill-bd-bottom-<l2>.drl

    drill-bl-<l1>-<l2> (By Layer drilling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層面在
    MANUFACTURING/NCLEGEND-1-6 (做完孔徑表會自動產生.)

    匹配类型是我早期的想法,现在我更倾向于准确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准确性??

    在個人需要, 主要在那個階段的"准确性", 有時從源頭下手, 總比在最後只能使用"預防或檢查"了 ...

    刚找到程序的帮助文档,直接输出文件的时候指定名称输出到文件,后期要用直接读就可以了,就是还得研究一下

网友(点评):
我在另一回覆, 有說過, 超過三種輸出檔案可得, 重點要會把輸出檔案"設定"在指定路徑會更好.

网友(点评):
但NCDRILL檔名因為針對層面, 只能 1.在層面取得對應層面,再檢查是否有檔案,才能保證輸出. 2.最直接DIR法式取得, 也保證有輸出.(方式自己研究, 也最簡單.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相信你的能力, 應該沒什麼問題.

    大哥有个问题,就是我出光绘的时候里面的光圈文件要怎么输出呀?artwork.txt里面说如果4x和6x格式必须要art_aper.txt ,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疏忽,axl函数里我也没找到输出光圈文件的方法

网友(点评):
指定 RS274X, 目前大家都用這格式, 內含鏡頭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若你SHAPE設了artwork格式,

    axlParamShapeDoc 或  axlGetParam 也可讀出artwork[/backco ...

    也就是说,没有办法直接从 allegro 输出 art_aper (比如像出DXF文件一样只需要指定一些参数就能直接输出),只能自建然后输出是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可以!
    1. 做一個用skill 產生 art_param.txt.
    2. 做一個用skill 產生 *.SCR, 或直接指定*.SCR.

    好的,多谢指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