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sigrity仿真报错,提示找不到电容的S参数

楼主(2023-08-09):
大神指导下啊,sigrity仿真报错,提示找不到电容的S参数

网友A:
    要用AMM定义器件模型

网友(点评):
果然是大师,这么细节的问题都知道;如果还是打不开的话,删掉AMM文件,重新open Library,然后会自动生成含有电容信息的AMM文件;

网友(点评):
你调用的电容S参数模型仿真截止频率比你在sigrity里面设置的最高仿真频率小,可以把仿真最高频率设置小一些,不修改也没关系,一样可以仿出结果;板级电容仿真频率不需要很高,200-300M就可以了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要用AMM定义器件模型

    老师,还提示超频了,之前没遇到过这个问题,换了一个S参数还是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要用AMM定义器件模型

老师,我已经通过AMM添加模型了

网友(2024-01-02):
    要不要直接用0歐姆電阻取代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