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sigrity仿真PDN加载电容模型提示报错

楼主(2023-08-09):
各位大佬,请问下sigrity仿真PDN加载电容模型提示报错,只要跟这个电源平面相关的都报图中的错误,已经在AMM中添加电容相应模型并成功,但一点击仿真就报图中的错误,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,求指导啊

网友:
   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,等等大神现身

网友:
    100nf的仿真频率超标了

网友(2023-12-06):
    直接点接受就行

网友(2024-01-12):
    电容S 参数频率是100KHZ=6GHZ 你实际使用超过了那个频率,所有有提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