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晶振PCB布线仿真

楼主(2023-08-10):
    晶振PCB layout的怎么仿真呢?割地/挖空/法拉第笼等

网友:
    晶振下面必须有完整的地,而且下面不能走线

网友:
    晶振的GND不要跟周围其他信号的GND共用。最好再来一圈guard trace.

网友:
    要仿真这个,就要HFSS画出挖空的3D结构。

网友(2023-10-24):
    我一直疑惑晶振的信号走线宽度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