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等长外层长度*0.9

楼主(2023-08-10):
    有的DDR在做等长的时候,等长表格会有限制条件外层长度*0.9,这种情况下,怎么设定constraint manager的Relative Propagation delay呢?

网友:
    pindelay会导吧,里面有个pin1 pin2   一个导ddr的内部长度,一个导表层的差值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是的,就是Intel 的表格。
    其他平台的都可以根据Routing guideline和客户提供的等长表来设定到manager里 ...

    show出同层cline线长,导入EXCEL中进行提取,排序,然后填表

网友:
    可以把误差做小点,导到表格上基本就绿了

网友(点评):
老實說每套軟體算法不同, 尤其是在PAD內, 有些軟體算線(都在PAD內彎了還算.), 有些軟體直接算PAD(正常),會有差異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看硬體工程師的資質, 大都會要求"同層等長", 而不是只有總等長.

    你说的应该是高速diff信号,即便硬体工程师不要求,也得尽量做到同层等长呀。
    我说的是DDR的等长呢,确实有外层*0.9来算总长度的要求。

网友(点评):
也是同層, 同段等長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以前做intel的,是有excel模板,填表

是的,就是Intel 的表格。
    其他平台的都可以根据Routing guideline和客户提供的等长表来设定到manager里面,双重管控。
但是Intel的这种外层*0.9的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设置方式。

网友B:
    以前做intel的,是有excel模板,填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