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 VX.2.10怎么出器件坐标文件

楼主(2023-08-10):
如题,mentor VX.2.10怎么出器件坐标文件,谢谢

网友:
如果不会用xpedition输出坐标,可以先用pads vx2.2导入xpediton的PCB文件,再从pads中输出坐标文件。导入的方法非常简单,首先打开pads vx2.2软件,然后file--import...后面只需要在导入的文件格式中选择xpedition格式,一路next即可。

网友:
File > Export > General Interfaces>Generic AIS

网友:
    确实导入到PADS再导出坐标更方便些

网友A(2023-11-01):
File > Export > General Interfaces>Generic AIS   正解

网友(2024-08-16):
引用 网友A:
    File > Export > General Interfaces>Generic AIS   正解

谢谢,PCB>output>vb_ais.txt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