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OA电阻器RK73B通用车规贴片电阻

楼主(2023-08-10):
KOA-RK73B系列高精度车规电阻器
KOA厚膜电阻的特性:
1、小型、轻量;
2、由于电阻器的保护膜使用了金属釉厚膜,因此耐热性、耐候性优异;
3、电极为三层结构,具有稳定性和高可靠性;
4、对应编带、散装箱方式等各种自动贴装机;
5、对应回流焊、波峰焊;
6、端子无铅产品,符合欧盟RoHS。电极、电阻膜层、玻璃中所含的铅玻璃不适用欧盟RoHS指令;
7、AEC-Q200相关数据已取得。

KOA电阻

网友A:
电阻的精度比较重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阻的精度比较重要

有高精度的RS73   RN73系列

    RS73 高可靠性矩形片式电阻器
    ■特点
    ・是表面贴装型的金属釉厚膜电阻器。
    ・是阻值允许偏差±0.1%~、电阻温度系数±25×10−6 /K~的高精 度产品。
    ・可靠性试验的⊿R%为±0.2%~±0.5%的高可靠性产品。
    ・对应回流焊、波峰焊。
    ・端子无铅产品,符合欧盟RoHS。电极、电阻膜层、玻璃中所含 的铅玻璃不适用欧盟RoHS指令。
    AEC-Q200相关数据已取得。
    ■用途
    ・汽车电子装置、工业设备、工业测量
    ■参考标准 IEC 60115-8 JIS C 5201-8 EIAJ RC-2134C
    B :±0.1%
    C :±0.25%
D :±0.5%
    F :±1.0%

    KOA电阻RS73系列

    KOA电阻RS73系列

楼主:
    咨询 0755-27801113  企业QQ:80017866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