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sigrity speed2000仿ddr和hyperlynx仿ddr差异大吗?

楼主(2023-08-11):
大神,sigrity speed2000仿ddr和hyperlynx仿ddr差异大吗?

网友A:
两个软件的侧重点不同,都是可以的,个人感觉sigrity的设置复杂,但功能比较严谨。hyperLynx学习比较容易,相对来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个软件的侧重点不同,都是可以的,个人感觉sigrity的设置复杂,但功能比较严谨。hyperLynx学习比较容易, ...

我感觉hyperlnx仿真DDR是很方便啊,就是结果准确度不知道咋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