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下为啥快捷键中的格点切换忽然就用不了了

楼主(2023-08-11):
    下面这一段是命令栏的反馈
E- Cannot open script file; No match found for 'g1.scr' in the search path.

网友:
    在 setup-》user preference中的下面搜索script,找到scriptpath,点击后面三个点,指定g1.scr所在的文件夹。就可以使用了。

网友:
    做个skill设置格点,比脚本好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script 檔案路徑, 要設啊. (看在SETUP設, 或快捷鍵設.)

    还是不行呢

网友(点评):
問題新警告是什麼?? 還是找不到 g1.scr ?? 那就是個人操作問題了. 我也無能為力, 放檔案和操作的都不是我啊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