物理约束里面的allow选项

楼主(2023-08-11):
物理选项里面——》Allow选项——》pad-pad connect——》vias_vias_only该如何理解?我在想一个设计里面应该不会出现只有vias和vias连接的这种方式吧,这该怎么理解啊或者有什么具体用途,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。

网友(点评):
Allow Pad-to-Pad Direct Connection (正確全名) , 它省略了 "Direct" .

网友:
    只允许过孔与过孔重叠

楼主:
    问下版主space约束里面设置bb via gap在哪些场景下会用到?非相邻层的盲埋孔不是本来就可以重叠的吗?

网友(点评):
是針對不同線路, 不能只隔一張PP.

网友:
    同网络过孔可以重叠。不同网络过孔最好不要重叠,保证安全。上层过埋盲孔,在激光钻孔稍微打穿介质层,就会造成上埋盲孔与下盲埋孔短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