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17.4文件如何完美转换PADS 9.5。求教大神解答!

楼主(2023-08-12):
    1.原厂提供的Demo板是allegro 17.4的版本,但是我们公司使用的软件为pads 9.5,2.使用allegro转AD,AD再转PADS的话,丢失了很多元素。
3.所以请教各位大神指导一下如何完美从allegro 17.4转换成PADS 9.5。非常感谢!

网友A:
    安装Eda365 Skill v2.7,可以直接转成Pads ASCII

网友:
    我转过一块allegro16.6转pads的板子,软件互转肯定是有问题的,尤其是封装上的,目前的技术没有办法完美转换,但是里面的线可以用,铜皮需要改下,封装全部更新,pads的规则重新设置,如果是大板子的话,这样肯定比重新画快,希望可以解答你的疑惑

网友(点评):
1.重點在互相板本對應. 2.個人工作習慣是否正統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安装Eda365 Skill v2.7,可以直接转成Pads ASCII

    为什么用这个工具转pad,一直卡在45,提示Error* nth: argument #2 should be a list (type template = "xl") - "FP_Uti_PathFromText - Font file not found

网友:
    我也是转不成功,卡45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用这个工具转pad,一直卡在45,提示Error* nth: argument #2 should be a list (type template = " ...

说明功能有bug,遇到程序设计时没考虑到的情况程序不知道如何执行就报错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