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电阻在不同环境温度中工作的温度问题~

楼主(2023-08-12):
    测试环境温度25℃,2512封装10mΩ的电阻,通过大约7A电流,电阻上的温度为65℃;
如果将环境温度改为50℃,是否可以认为电阻上的温度相应的增加25℃,也就是90℃?
如果不可以这样直接简单相加,请问需要怎样计算?
电阻型号为:RLP25FEGR010

网友:
    需要测试电阻根据温度变化的特性曲线
温度不同,阻值会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,

网友:
    但是变化范围只要资讯厂家

网友A:
上图是电阻的降额曲线图,当温度高于70℃的时候,允许流过电阻的电流就没有这么大了,而电阻是正温度特性,随着温度升高自身阻值会增大,所以当你环境温度上升25℃的时候,电阻上的温度并不一定会跟着上升这么多,同时设计时候如果温度超过70℃,需要降额使用,否则会损坏电阻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上图是电阻的降额曲线图,当温度高于70℃的时候,允许流过电阻的电流就没有这么大了,而电阻是正温度特性 ...

    正温度系数的话,阻值上升,不是会导致损耗功率增大,温升应该更高呀,为什么为降低呢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    正温度系数的话,阻值上升,不是会导致损耗功率增大,温升应该更高呀,为什么为降低呢?

    阻值随温度上升,那允许流过的电流不就降低了吗,P=I*I*R,W=Pt,你阻值增大的比例大呢,还是电流平方的比例大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阻值随温度上升,那允许流过的电流不就降低了吗,P=I*I*R,W=Pt,你阻值增大的比例大呢,还是电流平方的比 ...

    有道理,疏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