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盲埋孔换层快捷键设置,换层不成功,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23-08-15):
大家好!请问盲埋孔换层快捷键的设置,不能自动选择对应的过孔,换不到想要的那个层,是什么原因呢?比如我目前在第3层,我想要去到第六层,我输入06,软件会自动打个孔,但是不是3-6层的孔,而是其他层的孔。如果我没有用快捷前,直接手动换层,选孔,就正常。请问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?

下面是我的这边快捷键的设置:
funckey 01 'pop bbdrill;pop swap;subclass top'
funckey 04 'pop bbdrill;pop swap;subclass top;+;+;+'
funckey 02 'pop bbdrill;pop swap;subclass top;+'
funckey 03 'pop bbdrill;pop swap;subclass top;+;+'
funckey 05 'pop bbdrill;pop swap;subclass top;+;+;+;+'
funckey 06 'pop bbdrill;pop swap;subclass top;+;+;+;+;+'
funckey 07 'pop bbdrill;pop swap;subclass top;+;+;+;+;+;+'
funckey 08 'pop bbdrill;pop swap;subclass top;+;+;+;+;+;+;+'
funckey 09 'pop bbdrill;pop swap;subclass top;+;+;+;+;+;+;+;+'

网友:
    快捷键是别人的吧,跟你的叠层、过孔配置不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舉例說明:

    funckey 01 'pop bbdrill;pop swap;subclass top'

    谢谢回复!

网友:
    subclass top;+'这个不能用来作为HDI板切换孔的语句,单一。你去看Help,搜索COLOR相关的开层设置,然后搞一下2级命令的设置,主要切换Alternate层面才能满足的需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