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导出art文件出错。

楼主(2023-08-15):
    已经把所有的带flash symbol的零件都查看了,没问题,但是还是导不出来。后面我又新建个板子,把零件导进去,在导出art文件就可以正常导出来这是为什么

楼主:
         ERROR: aborting film - Undefined aperture symbol, cannot continue.            See APERTURES USED table in this file for symbols to provide.  Error in LY1_TOP--halting output.  Artwork file not generated.  *** ERROR with LY1_TOP

楼主:
    不对,导入pth或者dip零件没事,但是导入SMD的就会出现这个错误,怎么能准确的找到这个零件啊

网友A:
    导出格式选择RS 274-X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导出格式选择RS 274-X

选的是RS274X,但是还会这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AD指定鏡頭??
    設定如下:

按照这个方法试了一下,可以导出gerber文件,但是用gerber软件去查看TOP.RAT没有显示。
    文件日志中没有具体显示哪个孔径未定义。一个勾选Continue with undefined apertures,一个没有勾选,

    然后我把导入netlist进来的四个SMD零件删除掉,就可以正常导出,查看没有问题,零件的封装也查看了,没有什么问题,但加上这四个就是导不出来,这个是什么原因

楼主:
    问题已解决,感谢回复的大佬

就是SMD零件封装的问题,不知道怎么flash 被填写了0(小伙伴发现的,在这里感谢一下),删除就好了,比较难在怎么找到这个零件,我是没找到好办法,有方便快捷办法大佬可以分享下

网友C:
    封装版本问题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解决,感谢回复的大佬

就是SMD零件封装的问题,不知道怎么flash 被填写了0(小伙伴发现 ...

    gerber文件不能导出,请问下怎么和allegro比对,这个有什么好办法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封装版本问题?

    不是,是封装错了

网友A:
    查找方法:
1、用Tools->Quick Reports->Padstack Deifnition Report查出哪个Padstack用了这个Flash
    2、用Tools->Quick Reports->Symbol Pin Reoprt查出哪个零件、哪个管脚用了这个Padstack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查找方法:
    1、用Tools->Quick Reports->adstack Deifnition Report查出哪个Padstack用了这个Flash
    2、 ...

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