紫外线消毒灯不是紫外线吗?而紫外线是不可见光,这个紫色的LED又是咋回事?

楼主(2023-08-15):
紫外线消毒灯不是紫外线吗?而紫外线是不可见光,这个紫色的LED又是咋回事?

网友:
    公司用的时候都是说是紫外线,也没有查过资料

网友A:
    这个紫外灯就是这样,它里面应该有两个LED灯珠,一个是紫外线灯,是不可见光;另一个就是紫色灯,是可见光。在使用的时候两个都会点亮,而可见光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直观的看到紫外线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紫外灯就是这样,它里面应该有两个LED灯珠,一个是紫外线灯,是不可见光;另一个就是紫色灯,是可见光 ...

    恩  都是哪里吗?你有没有灯珠推荐 规格发出来下  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恩  都是哪里吗?你有没有灯珠推荐 规格发出来下  谢谢

你可以搜UVC紫外线灯去找。之前找过一家的紫外线灯,但是质量还没验证项目就黄了,由于涉及利益相关,很抱歉不能推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