弧形的孔怎么建

楼主(2023-08-15):
    看这个封装  孔是弧形的

网友(点评):
這看起來非直接上在PCB接頭, 而是銲線接頭.(主要1,3太近,建PAD易破銅.)

网友A:
    可以直接导一个CAD平面图,把里面割部分变成对应的管脚和焊盘就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以直接导一个CAD平面图,把里面割部分变成对应的管脚和焊盘就可以

焊盘可以做异形的,但是孔好像只有槽孔,不能做弧形

网友(点评):
是NCDRILL出不來, 所以只能畫在孔徑層, 再文字提醒板廠, 他們的CAM軟體會改NCDRILL層.

网友(点评):
問題是PAD所剩不多, 插久會錫裂. (建議另找接頭. 假如這只是接頭尺寸,做孔徑還要加大, 而1,3腳前端又要加大為半圓才能成型.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