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Wirebond元件 移动Wirebond PAD,显示打金线的角度,要如何操作?

楼主(2023-08-15):
allegro Wirebond元件的焊盘,如何操作?希望在移动焊盘时,能显示打金线的角度。因为角度过大,无法打金线。

楼主:
您好,有做Bonding元件封装的教程么?另外请教一下,这个弹窗是怎么调出来的。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您好,有做Bonding元件封装的教程么?另外请教一下,这个弹窗是怎么调出来的。谢谢!

做WB元件要什么教程????
Wirebonding Report 里面就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做WB元件要什么教程????
    Wirebonding Report 里面就有

菜单栏里点哪个按钮会出来Wirebonding Report?感谢!!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菜单栏里点哪个按钮会出来Wirebonding Report?感谢!!!

    Reoprt → Wire bond Report 然后就看到这个输出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eoprt → Wire bond Report 然后就看到这个输出了

    能像PADS这样,实现这个功能吗?在Layout时,移动Wirebond PAD时,会显示打金线的长度,和打金线的角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針對拉線只有長度,  針對PAD有角度,沒有線長. ........可以立即顯示.

    请问是要如何设置?可以实现立即显示。做COB封装和做0402的SMT元件封装,是完全一样的吗?我这边尝试做完后(0402元件的方式),可以移动焊盘,什么信息也不会显示。感谢!!!

网友C:
    你可以使用MCM 组件来设计金线 带长度和角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可以使用MCM 组件来设计金线 带长度和角度

    你好!请问MCM组件在哪里打开?也在PCB Editor里吗?感谢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你可以使用MCM 组件来设计金线 带长度和角度

    您有相关的视频教程吗?方便分享下么?感谢!!!

楼主(2023-09-17):
引用 网友C:
你可以使用MCM 组件来设计金线 带长度和角度

能否提供一下Allegro做Wire bond元件的视频教程,可以有偿的方式。就是你在新项目设计时,做Wire bond元件封装时,录个视频就可以,也不用单独录教程。谢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能否提供一下Allegro做Wire bond元件的视频教程,可以有偿的方式。就是你在新项目设计时,做Wire bond元 ...

没有视频,我一个画PCB 的自己摸索这个组件来画 COB 产品的,其实这个就是画芯片封装的人常用的东西 只是没人去出这些教程

网友(2024-12-07):
    现在有绘制方法了吗?求有偿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