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在sigrity中,配置电容模型的时候需要改为并联吗?还是默认的串联就行呢?

楼主(2023-08-16):
哪位大神指导下,在sigrity中,配置电容模型的时候在电容库中需要改为并联吗?还是默认的串联就行呢?

网友A:
    默认就行,那是电容模型测试时用的测试类型决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默认就行,那是电容模型测试时用的测试类型决定的。

杜老师,就是我用一个电容模型的时候不用特意改为并联是吧(电源平面滤波用的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默认就行,那是电容模型测试时用的测试类型决定的。

    好像不能默认吧,需要改下spice模型吧

网友B:
    电容在电源上属于串联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容在电源上属于串联

    再请教下,电容相对电源是串联,那官网的标识电容下面那个线代表什么呢(针对串联的);并联的电容横跨的是信号吗?

网友C:
    默认串联就行吧,并联应用场景在哪些地方?求指教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默认串联就行吧,并联应用场景在哪些地方?求指教

    顶一下,顶一下

网友:
    看似基础实际答不上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