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 打印PDF不能搜索

楼主(2023-08-17):
    AD 从assembly outputs 导出的pdf 不能搜索器件位号,有没有知道怎么设置的?谢谢

网友A:
    要有索引最好用samrt pdf 然后在PCB打印界面选择 create assembly drawings 根据NEXT一步一步来就好了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要有索引最好用samrt pdf 然后在PCB打印界面选择 create assembly drawings 根据NEXT一步一步来就好了,

都不行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都不行的。

    那应该是你的方法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