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什么情况下用村田电容的并行模型呢

楼主(2023-08-17):
大神,求指导啊,什么情况下用并行模型呢

网友A:
    电容并联时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电容并联时用

    有点矛盾啊杜老师,村田官网解释,串联是相对于电源的正负极而言,所以一般情况下(即大部分在电源系统中电容都是一端接地一端接电源)都是串行的,所以默认是串行的,我是这么理解的,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容并联时用

还有一点就是,您说的电容并联是相对与什么并联呢(是一端接电源一端接地?)